HP 515集显加电不亮,反复1。02到0.93之间来回跳

楼主(2012-07-11):
HP 515集显加电不亮,反复1。02到0.93之间来回跳。像是反复复位,CPU 换过  北桥。南桥以从做BGA.现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大家有谁维修过这种故障。请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清晰  供电正不正常   PLTRST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把外设断掉 比如网卡···

网友:
今天我又接了一台故障一样,烤一下集成桥就好了,那台没维修好的估计桥挂了 。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