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制管理系统的数据存放在哪个文件夹里

楼主(2012-07-11):
重新做系统了, 重新装过会员制管理系统后,不知道怎么才能看到以前的数据, 各位高手们, 帮帮忙吧    是不是在  DATA那个文件夹里

网友:
什么系统的会员卡软件?用的什么数据库?

网友:
各位大侠们,请多多帮忙

网友A:
QQ:583633004,,有时间加我远程帮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583633004,,有时间加我远程帮你一下。。

多少钱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XP系统下运行的, 什么数据库我不太清楚, 不知道怎么看,望解答

看来你也菜得很   有专业软件的   一定要先找到  安装的  软件在 那个 盘里   然后拷出来  再装洗头  最后  复制回去  就OK了  现在  可能  你的 数据  已经没有了

同意,楼主你那软件极大部分装到C盘了,重装系统之前没做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也菜得很   有专业软件的   一定要先找到  安装的  软件在 那个 盘里   然后拷出来  再装洗头  最后 ...

数据还在  在D盘里,应该是 那个DATA的文件夹里把,  软件我重装了一下, 我把data的文件夹  覆盖到新装的DATA文件夹上, 还是不行看不到数据, 求高手指教

网友:
问一下,洗头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自己先要确定  数据库  是哪个  不是说  应该  好像  什么 的 要确定  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也菜得很   有专业软件的   一定要先找到  安装的  软件在 那个 盘里   然后拷出来  再装洗头  最后 ...

那个数据文件夹在哪里,你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