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不触发,急急急!!!

楼主(2012-07-11):
客户一台F83T的机器,首先拿到机器待机是0.06,待机有点偏高。正常应该是0.01.供电只有3V,不出1.2V。查图纸,芯片DJ=BA不正常,估计是损坏了。于是看后面有一样的芯片,我就代换了。等下不开机就没事。于是1.2V出来了,待机也正常了,心里很高兴。可是把刚刚这个芯片换上去,试试看能不能开机,结果一装上去,居然电流直飚。我的天啊。于是拆掉芯片进来电压的电感,待机还是0。01,这下肯定是那个芯片那一部分短路了。然后再测1.2V电感居然没有了,3V都变成了2.2V了。查到这里毫无头绪了。难道是后面的电压短路造成的电压拉低?或者别的问题,希望哪位可以指点迷津,解决下这个机器。感激不尽!急!!!

网友:
查图吧  看看是被谁拉低了··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本人也在维修这台同样的故障待结果

网友:
楼主表达方面好模糊啊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