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l1535不加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2-07-11):
昨天接到一个DELL1535的本子不加电 有3V 没5V  示波器打BIOS不起振,先找个BIOS 刷上看看,上迅维网,倒!分不够,发个帖子赚点分吧。呵呵

网友:
没5V 应该先把5V修出来吧

网友:
     没有5V是正常的

网友:
有很大一部分机器都是先出3v  触发后5V

网友:
灌水呢,鄙视

网友:
楼主在灌水呢。5V没出来一般是待机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关注 刷完BIOS 好了 谢谢

网友:
没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