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902液晶一会开一一会关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11):
优派VA902液晶插电时不用按开关,自动开一会,又关,又自动开一会,又关,不断重复,有谁知道什么问题?有哪位高手有图纸,上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修这种还要什么图纸啊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再说,基本会好了。

网友:
按键全部换了,不行再刷程序

网友:
先按键 然后考虑驱动板

网友:
把 按键 换下 再看下

网友:
点开显示器  把按键板 连接线 断开 看下

网友:
测一下按键开关是否漏电或者拔掉按键开关的连线看看是否正常,若正常就将按键开关换掉。若不是按键开关的问题再检查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换按键,全换

网友:
拔下按键,如果还不行,就维修电源板

网友:
按键没问题

网友:
按键如何用万用表测量漏电啊?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好好查修电路吧!

网友:
要么按键,要么12V对地了。

网友:
拆开试,看电源板电压,有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