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复位不跑码维修思路

楼主(2012-07-11):
  最近修了几台机子都是有CPU有复位,不跑码,刷BIOS,换南桥都没搞定.感觉一碰到这种故障就无处下手.请论坛的高手讲一下有复位不跑码的维修思路.尽量详细点.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一般来说高手都不会讲的,愿意讲的又都是复制来的

网友(点评):
头像亮了.

网友:
笔记本修的太难 真挣不到钱

网友:
我搞最多是用假负载打值  都正常的话 也就没什么思路

和我一样.

网友:
懂的高手都不会说的!!!!

网友(点评):
也不见得,还是有热心人的.

网友: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真心教人的还有几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网友:
我教徒弟很用心也不保留的教,现在都被挤到非洲来了,哈哈哈

网友:
测内存电压,打北桥对地阻值,南桥对地阻值,北桥南桥电压都要测的。。

网友:
有复位的 通常情况下 说明供电和时钟都已正常! 焊桥  CPU 座  刷BIOS  的情况下只能解决部分!有一少部份 需要查各路总线的  比如CPU 总线! AGP ,PCI 等!值得注意的时CPU 座 空焊时 加旱只能解决一少部分的问题  很多是需要换座!
  任何一个细小的信号没有都有可能引起复位不跑码! 提醒大家在维修复位不跑码的问题一定要细心仔细的去查找!

网友:
学习了   以前也遇到过 但不知从何下手,只知道用排除法来做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先换南桥呢,也要先考虑北桥啊

网友(2012-08-16):
这个情况下不跑吗一般先北后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