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L430S,5V待机短路,但不发热

楼主(2012-07-11):
神州L430S,5V待机短路,烧机,电压1。5V时,电流上到4。3A,但摸起来没地方发热,一点都不热,南桥,网卡,待机芯片都拆了,还是短路,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7-06-09):
不可能吧,4.3a还不烫?

网友:
查一下转换电路

网友:
是不是短到零了

网友:
看下IO 和桥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