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TA9687疑难杂症。历经1个礼拜未修好,大师指点下。(有图片)

楼主(2012-07-11):
维修一:
      拆机目视两4620击穿,两4R7 发黑 4620附一个贴片电容开路。直接换4620和4R7贴片和电容贴片  换成(4620换4620 4R7换2R2 电容换一样的电容) 开机直接软击穿4620.。4620发烫,失败,

维修二:
     继续寻找坏的,没找到,烧4620.我就把高压包换了,继续换上4620.。还是一样 4620软击穿。失败

维修三:
     把芯片ta9687 换了,,在换上4620  不插灯光指示灯亮一下灭掉,。4620又软击穿了。还是失败

维修四:
     实在没有办法找问题了,测量输入高压板电压 为18v 图纸上16v,想想上次维修的板子也是18v。那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换了哪个三级管变压器啊,换完还是18v 说明没有问题。

维修五:
    把坏的4620拆下,量下稳压管有没有开路,没有,说明好的,通电测试指示灯亮起,换上4620继续软击穿。又失败

维修六:
    把高压包拆下,装上新的4606.(换得我都没4620了。替换成4606)指示灯亮起,,4606输入电压18v 输出电压18v  ,

维修七:
   在换高压包,换上后,通电正常,指示灯亮起。装上灯管,灯管很暗,一边亮一边安,测量下高压包输入电压为8v。(问题又出现了,,以为灯管坏了,装上通用高压板,四灯管全亮起,说明灯管没坏,)

维修八:
   继续找高压板问题,没动什么。拆下灯管通电,4606又软击穿了。彻底无语了

维修九:排除高压包问题,排除高压包八脚ic后面所以的原件问题,排除ta9687问题。
    当我拆了高压包,,4606还是烧,当我拆了ta9687.4606不烧,装上新的ta9687.4606继续烧,
怀疑是18v的供电问题,。大师们帮我想想办法。

大家帮我找找毛病。。献上我的彻底让我无语的图片

网友(点评):
像这种高压板问题严重还是别修了 改通用板吧 多半是高压包有问题引起烧管的 高压包不好配 主要是时间。

网友:
修到现在说明LZ是个定力不错的人,呵呵

网友A:
芯片软击穿多少个了呀 看看击穿后哪个脚位发生变化了就顺着那路查查试试

网友:
4606的稳压管坏了!

网友:
好犀利哦 维修思路好啊

网友:
楼主太有耐性啦,换着是我早放弃啦

网友:
8脚IC焊盘清理干净些,检查有没装反,驱动脚4R7电阻最好更换一致,电容具体要安装一致,而不是个头大小,要具体参数!这个电路比较简洁,应该不会那么难!

网友:
量一下IC的工作频率,震荡电容变值导致频率改变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软击穿多少个了呀 看看击穿后哪个脚位发生变化了就顺着那路查查试试

30个。。哈哈。。不是为了赚钱了,,是为了乐趣了

网友:
显示器有这么麻烦?!高压就那么点东西,一般就芯片坏,变压器坏,稳压管坏,还有什么烧了的自己量下就出来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不值钱啊。 买一块原装的才三四十。

你烧30个IC。够本了吗?

网友:
高压包 不匹配吧   换个别的试试吧  再不行改板吧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不是高压包,,因为不装也不行。

网友:
总算学习了什么叫耐心 楼主超强耐心 !!!!!!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个。。哈哈。。不是为了赚钱了,,是为了乐趣了

楼主真是人才,太佩服你的毅力了,换我早放弃了,希望你能找到结果

网友:
太佩服楼主了

网友:
反馈电路你查了吗?取样反馈电阻的阻值

网友:
  你要看好4R7。AOC的板子,这个我遇到过,情况和你的一样,修好还能用个一两天,4620才击穿!后真找不到原因返厂换板。

网友:
这位师父  你找个确定匹配高压包换了,然后把12V的滤波整流也换了试试,我当时没做这个。修好了记得来讲一下。

网友:
一快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不过30块钱,为此大动干戈,值吗 ????

不过,楼主不畏艰辛的维修是值得大家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