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集成显卡

楼主(2012-07-11):
  IBM  R51 ,接入16V适配器电压,直接开机电流跳到0.9,然后掉回0.2左右,判断是主板一个8脚芯片出问题了,芯片型号是BD3504,电路图就不上传了,大体工作原理就是1.8M经过分压到达芯片VIN,控制Q42导通,输出一个1.5M的电压,现在测量这个芯片的第4脚对地阻值3欧左右、请问有没有办法在不换芯片的情况下,用别的办法弄出一个1.5M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