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PM-S2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7-11):
技嘉M61PM-S2主板,开始测试的时候诊断卡显示50,先刷BIOS到官方F8版,开机不显码,之后又刷回官方F2版,还是50,感觉不是BIOS问题。认真查看,开机时候,诊断卡上的复位灯连续闪了两下就灭,感觉复位正常了。之后测试Vcore为1.44V,VDDA为2.5V,内存供电1.85V,VTT0.92V,桥供电1.2V,感觉各路电压都没什么问题,接着再测试PWM ISL6566(其实我只是看到 ISL65,后面没看到字样了,我是看这块板的图纸发现是ISL6566的)的35脚PWOK为5V,37脚ENLL位3.3V,12脚VSEN为1.42V。之后我换了假负载,测试Vcore为1.54V左右。现在电压好像正常,但是还是不跑码,顺便说一下,CPU没问题,换过,甚至,将U拿到好的板上测试没问题的。现在头都大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哪位师傅指教一下。
这板的BIOS芯片是PM25LV040,用编程器刷的。不知道刷这个芯片有没特殊要求的。

补:上CPU假负载,测试:复位1.85V,电源好1.85V,时钟0.12V,串行总线电压A(VLDT-A)1.19V,VLDT-B为0.28V

网友:
这应该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
桥问题 AMD 的一般都是桥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代码50  除了 内存 BIOS 问题 我也遇到好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在换桥,没价值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6078-1-1.html

网友:
直接加焊桥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