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怎么了?

楼主(2012-07-11):
昨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块1T的WD硬盘说传输速度慢让帮忙检测下,留下后检测没坏道,可是拷贝3G的单个文件速度只相当于U盘的速度,拷贝5G的文件夹(385个文件)速度更慢。各位高手这是怎么了????

网友A:
越多肯定就越慢啊~也要看你的储存容量还有多少 越少就越慢

网友:
这个速度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B:
听说4K对齐有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4K对齐有用,试下

刚刚在百度上看了下说在win7下对硬盘格式化默认的就是4K对齐。我已经在win7上格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多肯定就越慢啊~也要看你的储存容量还有多少 越少就越慢

我用500G的WD拷贝同样的文件速度是这个的6倍还要多

网友C:
重新格式化试试 ,用ntfs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格式化试试 ,用ntfs

试过了,可是速度就是提不上去。现在客户去售后换盘了。

网友:
客户去售后了,本以为是小问题这个钱好挣呢,谁知道........唉,现在搞维修的钱不好挣啊

网友:
新手    学习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9035-1-1.html

网友D:
可能是病毒引起的,重新格式化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病毒引起的,重新格式化试试吧。

用了四种工具格,木有效果。

网友E:
是不是硬盘缓存有问题?...俺是新手乱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硬盘缓存有问题?...俺是新手乱猜的

感觉应该有联系,可是硬盘的缓存怎么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觉应该有联系,可是硬盘的缓存怎么搞?

在保就保呗~管它去

网友G:
有没有用低格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用低格试一下

试了,最后还是去售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保就保呗~管它去

可是到嘴的肉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是到嘴的肉没了

.................从其它的地方赚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