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7-11):
收一批共六台这样的显示器,屏幕亮一下就灭,很显然电源高压的问题,拆开发现12V,5V开关变压器,有轻微的卡嗒声,再量后级电压,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这样跳变,换好板上的变压器,就能正常显示,看来这个变压器就好坏,几块板都是这样,没办法只好换板,bck 130 621 0006,这是变压器的型号,在淘宝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个变压器,

网友:
换一体电源板好了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改装一个电源板

网友:
看下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楼主英明果断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换个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