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源和POWER LED灯的小问题!急啊···· ...
请教一个关于电源和POWER LED灯的小问题!急啊·····

楼主(2012-07-11):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将电源的5V输出接头接到机箱的POWER LED灯那里,让电源开启的时候灯就能亮,我测了下LED是4.96V就能点亮,但是我接到电源的5V接头上,闪了一下就灭了,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要加个电阻什么的!要加多大的电阻呢?急啊!各位大师帮下小弟!不胜感激!
开启

网友:
串一只500欧或1K的电阻吧
同意楼主:
4.0
自力更新
同意楼主:

网友:
led灯的点亮电压是不同的但一般的都是3V记得蓝灯好像是3.7你直接拿5V上去一定烧,串个功率大一点的电阻,阻值一般用1K的要是觉得不够亮就再并一个。加大功率还能增亮。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自力更新
同意楼主:

网友:
呵呵 真的很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