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给我转正!秒杀!技嘉GA-G31M-ES2C主板复位灯闪烁问题

楼主(2012-07-11):
新手学修主板,一块技嘉GA-G31M-ES2C主板
放CPU测下管D极1.2几V是正常的,不知为什么CPU不发热。
PG 1点几伏正常,2个主时钟没有电压。PCI测试卡-12V有,12V有,3.3V有,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用DDR2内存打阻值卡测1.8V电压,另外电源开关和重启开关5V正常,看到等一闪一闪,测重启开关一直是5V没变化。I/O换过,这个鸟I/O找的我半天技嘉的I/O不好找呀!BIOS刷过无果,最后考虑到南桥问题,直接上BGA秒杀南桥,OK了,这板子好多贴子都这问题,现在修好了给大家一个提示,希望版主给我转正!

网友:
这个想转正有点难哦。。。缺图 缺条理

网友:
这板子就是南桥问题多!!!!我遇到几块这样的问题!!!无论换什么都不行!!!就差南桥没有换了.........

网友A(2012-09-09):
楼主是换南桥.还是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能用BGA会刷BIOS还算是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换南桥.还是加焊一下.

加焊南桥!换代价大没换啊

网友:
我刚刚开始修主板的,不太会。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是南桥问题而不是北桥问题呢。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2012-10-11):
原来是加焊南桥,分析过程再详细一点

网友(2012-11-13):
我有一的块一样的板,是多少天不用开机正常 ,第二天在用就不开机了。就这样反复。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2012-12-22):
不是所有都能做南桥做好的!

网友:
嗯   hai是好好的努力吧  希望你早点转正

网友:
只可惜你还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转正了,但我不转还不是一样在修住机子

网友(2013-04-28):
gb的南桥温度还是有点高啊。

网友B:
碰见复位不正常的板子,我一般都是先干南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见复位不正常的板子,我一般都是先干南桥再说

呵呵   动桥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啊

网友(2013-08-14):
我今天修了三片这型号的板,一片刷BIOS好了,另外两片和你的情况相似,也是复位灯闪,也正准备做南桥试试,看楼上这么说,信心也多几分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板子,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保护的样子,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我遇到一块,估计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图纸的密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