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3928-PWR-EI电源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2-07-11):
如图,电源板输出12V,接通后电压一直慢慢降低到0,伴随有嗒,嗒声,换了几个小滤波电容,没解决问题,不知道从哪入手了,盼高手指点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
怎么感觉大滤波电容有点鼓鼓的呢,角度问题?

网友:
      不好判断呀。。。。

网友:
大电容是不是起鼓了啊

网友:
慢慢降为0V感觉就是保护了嘛,慢慢降是因为电容存电呀!!!按直接没有输出修呗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样的问题。我是换了个电阻  你可以看看上面的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
那就看看旁边电阻电容了...

网友:
电容完全没有鼓包,估计问题出在高压部份,高压部份的电阻都检测过没有问题。中间那个大变压器有450V直流输入,但是测不到输出。。

网友:
换12V整流管,查431,换光耦。

网友:
有输入无输出
查PWM工作条件,开关管,FB等,电源维修基本的检查条件

网友:
中间那个大变压器有450V直流输入,那就是说大电容上有450V,一般是400V左右,不会那么高。接个假负载试下。

网友:
个人感觉电压比正常的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