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河田s410电源烧

楼主(2012-07-11):
求助,金河田s410电源烧,不工作,拆开后,发现945三极管炸,换了后,有输出,但电压低,整体都低,请问是哪部分故障,我是个小白

hjq
带着负载测试才准确.

网友:
先确定紫线有无5V,绿线有无3.6到5V电压,再查开关三极管和周边电路推动三极管

网友:
电源很少修,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