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内置无线网卡如何常开

楼主(2012-07-11):
在系统里,无线老是自动打开自动关闭,我想常开,请教下常开是连哪2脚?是在正面还是反面啊,最好有具体说明哈

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会时开时关的,你的是笔记本?那可能你按到快捷键了,或者你的键盘有问题

网友:
前两天改了个 SONY 的 。你看图纸上 是哪个信号用来开关无线的,。然后看开是 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接电压就是了。不放心的话加个1K电阻

网友:
开关问题吧,,,,,,,,,,,,,,,,,,,,

网友(2013-04-05):
貌似 是 第20脚你拿东西贴起来就可以了  一直长开

网友(2013-08-27):
无线网卡不是经常常开的吗,会不会是无线开关接触不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