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灯亮 机器变卡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11):
如题 客户的旧机器 硬盘式老的IDE 120G 我测试过了,没有坏道  把CPU 内存 主板 都换新了 从新做了个系统
用了半个多月,客户反映 有卡的情况,卡的时候硬盘灯亮 我检查了下系统也没有中病毒,只是进程好像有点多 37个 优化了一下给他,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怀疑是不是因为硬盘太老 导致系统卡顿

网友:
打一下PS2的阻值,或者换个USB键盘

网友:
  呵呵   排除法吧。。。

网友:
未必就是硬盘

网友:
硬盘,或者病毒吧

网友:
看下跟内存有关系不   内存会引起这个原因不

网友:
你该换个硬盘试下,还可以多挣点钱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吗?

网友:
在换一块硬盘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同硬盘关系多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