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I显卡启动运行MAST时出错

楼主(2012-07-11):
THIS CARD IS NOT RECOGNIZED,请问这要怎么操作

网友:
提示你这个程序不支持这个显卡。

网友:
不支持,只是说的不支持PCI显卡,现在我这个就是用什么显卡,检测的就是什么显卡

网友:
mats不支持你的pci显卡,只支持nv的显卡吧

网友:
用PCI卡能测的话 还需要盲测 写批处理么.............

网友:
那我怎么测点不亮的显卡呢

网友:
是N卡还是A卡,N卡没办法也少因为AD线引起不显的,
A卡可以用N卡来引导或用相同型号的A卡引导测试。
你用MATS只能检测N卡,并且是为能显示的N卡

网友:
显卡不亮,根本不能用mats或ATI的检测工具检测,要先把显卡修得点亮才可以测试的~~~还有用pci卡带坏卡测试是个误区,除了ATI的卡,都行不通的

网友:
受教了~~~,多谢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