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G 自动加电正常后

楼主(2012-07-11):
海尔t 68G 自动上电后,关机,不触发!!!!所以电压都正常。。。

网友:
更换个io  百分之80   OK!

网友:
IO 南桥都换过。。。故障一样!无解。。。。BIOS也刷了

网友:
我有台一摸一样的故障,焊完显卡就这样了
楼主修好了吗,请教

网友:
机器正常测试,,应该差不多修复。如果问题解决。会跟大家分享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期待中

网友(2012-08-15):
楼主  此机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估计是修好了

网友:
T68显卡难做是都知道的,,有的T68做完显卡CPU供电没了

网友(2012-09-19):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求解啊

网友:
把电池放放电。。。。。

网友(2012-12-01):
我的现在有一台就是和你那一样的哈,I/O和南桥都换了也没好

网友(2013-01-18):
手上也有一台
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这样,没下文了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不知怎么搞的,不知道那位大哥搞好了,告诉一声吧!

网友:
干北桥呗 背水一战吧

网友(2013-04-16):
我也遇到啦一台故障时一样的 ,南桥,换啦 EC换啦,晶振都换啦,BIOS都涮啦好几个,北桥也烤啦,故障还是一样,就是EC64脚电压没有跳变,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没办法把141脚跟64脚接起来,可以啦,偶尔会在开机画面断电。

网友:
楼主你说的自动上电关机是什么意思?是进系统正常关机还是掉电?

网友:
楼主到底修了什么地方也不说一下。是显卡吗?

网友(2013-06-12):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我这里有一台跟你的一样,不上BIOS电池就可以自动触发,也可以关机,但按开关就开不了机,楼主你修哪里好了啊?

网友(2013-10-24):
呵呵,,今天发现的  这机子有点变态,就是CON204的线要插上【插座在VGA小板上】不然就会不触发。。故障就和楼主的一样 拆开后不触发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是的 我今天就遇到一台高压条坏了把那里的线取下改了一块通用的上去就不触发了 把线还原就好了高压条的电源就从CON204上去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正解!牛逼的故障,差点就动板了Thank,Thank

网友A:
你查一下IO相关引脚定议就知道了。

网友(2017-04-18):
lid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IO相关引脚定议就知道了。

你查一下IO相关引脚定议就知道了,按照时序查一下那个信号提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