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T60不触发

楼主(2012-07-11):
今天接了一台T60黑本。。。有待机0。1 3V 5V 都正常。。。。按开关保护。。无待机。3V5V都没有了。
不触发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不触发

网友:
待机不是光检查3 5V就行了的

网友(2012-10-07):
先查TB芯片

网友(2013-05-29):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因为是按了开关键没有待机的,估计是被拉低了

网友:
保护了,检测EC〔东芝有无住供电和一个高电平〕有会出VCC3SW去到系统和IBM,还要查-EXTPWR信号

网友:
每台机器都有不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2013-06-28):
隔离保护了

网友(2017-02-17):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