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2-07-11):
一台华硕本本。。。原来系统是好的。因客户觉得慢,所以要求重装。。。结果怎么装都是蓝屏,(win XP )
最后发现是硬盘问题。。换硬盘后修复

网友A:
装不起系统一般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主板 内存.硬盘.注重查硬盘和内存.最后才是主板.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有些内存不行了也装不了系统 的确如此

网友B:
内存不行  开机都困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系统和内存有什么联系呢

你说有什么联系.质量不好或者内存坏问题可以说是乱七八糟.点不亮.蓝屏.装不起系统.死机等等.你要说有什么联系.我只能给你说联系大了.由于技术问题没有办法给你解释的一清二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不行  开机都困难吧

内存坏连机子都点不亮哈.亲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

网友:
应该不至于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
内存很重要....

网友D:
装不了系统只有三个问题 主板 内存 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不了系统只有三个问题 主板 内存 硬盘

哦 是吗.真的只有三个问题吗.数据线有问题也可以吗.别说的那么肯定.低调啊亲

网友:
这是常见问题啊,,系统慢就要考虑硬盘是不有坏道啊。。

网友:
出现蓝屏多数为内存和硬盘接口模式,或硬盘有问题

网友:
还有驱动哦,前天装了个联想的本本,换了4-5个系统了,U盘装,碟装都不,每次装完走到进度条那里就停住了,换过几个系统后开始觉得是主板问题了,硬盘扫了下感觉没什么问题,最后想到驱动也会影响吧,但是装了几个系统驱动难道都对不上,开始只是把显卡驱动勾掉了,还是一样,后来干脆全部勾掉郁闷终于可以进了,早知道就一开始不装驱动了,搞了我几个小时,哈哈,所以还要加上驱动这一项

网友:
有时候内存坏了,进系统可以,但是一打开程序就会死机,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同样会影响系统安装哦,存储器嘛,和硬盘是一个道理。

网友:
觉得像是驱动问题,因为原来系统好用的。

网友:
装不了系统只有三个问题: 主板 内存 硬盘。
好像现在的硬盘寿命不长啊,我那IDE接口的,用了6年了,都折腾若干次了,扫描检测正常无坏道。

网友:
P4DUAL 915GL P1.20-6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有什么联系.质量不好或者内存坏问题可以说是乱七八糟.点不亮.蓝屏.装不起系统.死机等等.你要说有什么 ...

哦 谢谢了

网友:
好心做坏事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不起系统一般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主板 内存.硬盘.注重查硬盘和内存.最后才是主板.

同意楼主!

网友:
也有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2012-10-13):
内存坏不一定点不亮,有的内存坏了也能正常开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系统和内存有什么联系呢

肯定有联系啊!系统可能和内存不兼容

网友:
装系统不是那么容易哦 同志们,各种问题 顾客还嫌贵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有联系啊!系统可能和内存不兼容

哦哦,谢谢你啊

网友:
现在的电子配件质量吗?!哈哈…………。

网友(2012-11-17):
看了四楼的回复,是及有可能的,但他那之前的系统却没有蓝屏、只是单纯的上网慢,那么个人感觉可以排除内存

网友:
蓝屏大多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不行  开机都困难吧

那是情况是因为内存没完全坏,传输数据有问题,或者导致蓝屏问题,我遇见过两次

网友:
可能是bios中设置问题,新机器装XP要设成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