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容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2-07-11):
为什么主动式的电源,都是用400V以上的单个电容,而且被动式的电源却用200V两个串联的电容?

网友:
这个是电路结构而已

工作原理一样

网友:
也是为了降低成本之一

网友:
对,其实这个是电路结构而已

网友:
同意楼上的回答

网友:
主要是容量够就行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
一个400V的大电容比两个200V的大电容还贵吗?(容量相同)
我记得两个电容串联后,容量还小吧?
国产的被动式多数都是用两个来串联的。

网友:
     这个完全与成本无关。单电容的是单端激励,这种电源只有半个周期输出能量,只能用于电流要求不高的场合且不能输出交流。双电容的叫半桥式电源,有两个开关管轮流输出,用于需要大电流输出的场合(如电脑)并可以输出交流(如石英射灯电子变压器,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及节能灯)
    电子技术分支很多,要学的东西太多,只有谦虚踏实的人才能终有所成。

gdx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主动式PFC,不是单端激励吧
高人

网友:
主动式的一般是全电压输入(85~220),所以一个电容就够了,被动的为了适应110、220输入所以用两个串联,这样好设计切换输入电压,也有一些电源是被动PFC的但只用一个电容。还有就是两个220V470微法的电容价格没有450V330微法的贵,电容耐压越高越贵。

gdx

网友:
如果说是适应电压,但很多国产电源都没电压选择,用400V和200V是一样的,如果说成本问题我觉得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懂,路过,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
唉,当我没说,您请继续。

网友:
被动式电源里,用400V电容我还是见过的,但主动式电源里,还没看过200V串联的。
还有主动式电源里,这个400V的大电容对电压输出稳定性影响大不?
被动式电源中,那两个串联的大电容就影响较大,拆过航嘉的电源,同样的输出功率,宽幅的电源电容会较大容量。

网友:
一样的主动PFC的大电容也是功率越大容量越大。网上说XX电源缩水一般都是这个电容容量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