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相关]主板BIOS没有“USB-HDD”选项怎么办?

楼主(2012-07-11):
绝大多数主板都是支持USB-HDD启动的,关键是要设置正确。不同主板BIOS选项迥异,最好能找到详细的主板说明书对照着进行设置。首先要开启USB启动设备支持,比如找到类似于“USB Storage Legacy Support”或“USB Storage Function”这样的选项并设置为“Enabled”。接下来如果在启动类型中找不到“USBHDD”,那可能是BIOS将你的移动硬盘归类为普通硬盘了,这样的话请将启动类型设置为“HDD”,然后在具体的启动设备列表(如“Hard Disk Boot Priority”)中找到移动硬盘,并设置为首选启动设备即可

网友:
新手    学习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9035-1-1.html

网友:
没有就用光盘不就行啦!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别的机上装不就行啦!

网友:
普遍没有这么麻烦,老机子的话就比较麻烦

网友:
恩。方法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