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原因及避免方法!!

楼主(2012-07-11):
死机是令操作者颇为烦恼的事情。死机时的表现多为“蓝屏”,无法启动系统,画面“定格”无反应,鼠标、键盘无法输入,软件运行非正常中断等。尽管造成死机的原因很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原因永远也脱离不了硬件与软件两方面。
由硬件原因引起的死机

【散热不良】
显示器、电源和CPU在工作中发热量非常大,因此保持良好的通风状况非常重要,如果显示器过热将会导致色彩、图象失真甚至缩短显示器寿命。工作时间太长也会导致电源或显示器散热不畅而造成电脑死机。CPU的散热是关系到电脑运行的稳定性的重要问题,也是散热故障发生的“重灾区”。

【移动不当】
在电脑移动过程中受到很大振动常常会使机器内部器件松动,从而导致接触不良,引起电脑死机,所以移动电脑时应当避免剧烈振动。

【灰尘杀手】
机器内灰尘过多也会引起死机故障。如软驱磁头或光驱激光头沾染过多灰尘后,会导致读写错误,严重的会引起电脑死机。

【设备不匹配】
如主板主频和CPU主频不匹配,老主板超频时将外频定得太高,可能就不能保证运行的稳定性,因而导致频繁死机。

【软硬件不兼容】
三维软件和一些特殊软件,可能在有的微机上就不能正常启动甚至安装,其中可能就有软硬件兼容方面的问题。

【内存条故障】
主要是内存条松动、虚焊或内存芯片本身质量所致。应根据具体情况排除内存条接触故障,如果是内存条质量存在问题,则需更换内存才能解决问题。

【硬盘故障】
主要是硬盘老化或由于使用不当造成坏道、坏扇区。这样机器在运行时就很容易发生死机。可以用专用工具软件来进行排障处理,如损坏严重则只能更换硬盘了。另外对于在不支持UDMA 66/100的主板,应注意CMOS中硬盘运行方式的设定。

【CPU超频】
超频提高了CPU的工作频率,同时,也可能使其性能变得不稳定。究其原因,CPU在内存中存取数据的速度本来就快于内存与硬盘交换数据的速度,超频使这种矛盾更加突出,加剧了在内存或虚拟内存中找不到所需数据的情况,这样就会出现“异常错误”。解决办法当然也比较简单,就是让CPU回到正常的频率上。

【硬件资源冲突】
是由于声卡或显示卡的设置冲突,引起异常错误。此外,其它设备的中断、DMA或端口出现冲突的话,可能导致少数驱动程序产生异常,以致死机。解决的办法是以“安全模式”启动,在“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中进行适当调整。对于在驱动程序中产生异常错误的情况,可以修改注册表。选择“运行”,键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通过选单下的“查找”功能,找到并删除与驱动程序前缀字符串相关的所有“主键”和“键值”,重新启动。

【内存容量不够】
内存容量越大越好,应不小于硬盘容量的0.5~1%,如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就应该换上容量尽可能大的内存条。

【劣质零部件】
少数不法商人在给顾客组装兼容机时,使用质量低劣的板卡、内存,有的甚至出售冒牌主板和Remark过的CPU、内存,这样的机器在运行时很不稳定,发生死机在所难免。因此,用户购机时应该警惕,并可以用一些较新的工具软件测试电脑,长时间连续考机(如72小时),以及争取尽量长的保修时间等。

由软件原因引起的死机

【病毒感染】
病毒可以使计算机工作效率急剧下降,造成频繁死机。这时,我们需用杀毒软件如KV300、金山毒霸、瑞星等来进行全面查毒、杀毒,并做到定时升级杀毒软件。

【CMOS设置不当】
该故障现象很普遍,如硬盘参数设置、模式设置、内存参数设置不当从而导致计算机无法启动。如将无ECC功能的内存设置为具有ECC功能,这样就会因内存错误而造成死机。

【系统文件的误删除】
由于Windows 9x启动需要有Command.com、Io.sys、Msdos.sys等文件,如果这些文件遭破坏或被误删除,即使在CMOS中各种硬件设置正确无误也无济于事。解决方法:使用同版本操作系统的启动盘启动计算机,然后键入“SYS C:”,重新传送系统文件即可。

【初始化文件遭破坏】
由于Windows 9x启动需要读取System.ini、Win.ini和注册表文件,如果存在Config.sys、Autoexec.bat文件,这两个文件也会被读取。只要这些文件中存在错误信息都可能出现死机,特别是System.ini、Win.ini、User.dat、System.dat这四个文件尤为重要。

【动态链接库文件(DLL)丢失】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还有一类文件也相当重要,这就是扩展名为DLL的动态链接库文件,这些文件从性质上来讲是属于共享类文件,也就是说,一个DLL文件可能会有多个软件在运行时需要调用它。如果我们在删除一个应用软件的时候,该软件的反安装程序会记录它曾经安装过的文件并准备将其逐一删去,这时候就容易出现被删掉的动态链接库文件同时还会被其它软件用到的情形,如果丢失的链接库文件是比较重要的核心链接文件的话,那么系统就会死机,甚至崩溃。我们可用工具软件如“超级兔仔”对无用的DLL文件进行删除,这样会避免误删除。

【硬盘剩余空间太少或碎片太多】
如果硬盘的剩余空间太少,由于一些应用程序运行需要大量的内存、这样就需要虚拟内存,而虚拟内存则是由硬盘提供的,因此硬盘要有足够的剩余空间以满足虚拟内存的需求。同时用户还要养成定期整理硬盘、清除硬盘中垃圾文件的良好习惯。

【BIOS升级失败】
应备份BIOS以防不测,但如果你的系统需要对BIOS进行升级的话,那么在升级之前最好确定你所使用BIOS版本是否与你的PC相符合。如果BIOS升级不正确或者在升级的过程中出现意外断电,那么你的系统可能无法启动。所以在升级BIOS前千万要搞清楚BIOS的型号。如果你所使用的BIOS升级工具可以对当前BIOS进行备份,那么请把以前的BIOS在磁盘中拷贝一份。同时看系统是否支持BIOS恢复并且还要懂得如何恢复。

【软件升级不当】
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软件升级是不会有问题的,事实上,在升级过程中都会对其中共享的一些组件也进行升级,但是其它程序可能不支持升级后的组件从而导致各种问题。

【滥用测试版软件】
最好少用软件的测试版,因为测试软件通常带有一些BUG或者在某方面不够稳定,使用后会出现数据丢失的程序错误、死机或者是系统无法启动。

【非法卸载软件】
不要把软件安装所在的目录直接删掉,如果直接删掉的话,注册表以及Windows目录中会有很多垃圾存在,久而久之,系统也会变不稳定而引起死机。

【使用盗版软件】
因为这些软件可能隐藏着病毒,一旦执行,会自动修改你的系统,使系统在运行中出现死机。

【应用软件的缺陷】
这种情况是常见的,如在Win 98中运行那些在DOS或Windows 3.1中运行良好的16位应用软件。Win 98是32位的,尽管它号称兼容,但是有许多地方是无法与16位应用程序协调的。还有一些情况,如在Win 95下正常使用的外设驱动程序,当操作系统升级后,可能会出现问题,使系统死机或不能正常启动。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找到外设的新版驱动。

【启动的程序太多】
这使系统资源消耗殆尽,使个别程序需要的数据在内存或虚拟内存中找不到,也会出现异常错误。

【非法操作】
用非法格式或参数非法打开或释放有关程序,也会导致电脑死机。请注意要牢记正确格式和相关参数,不随意打开和释放不熟悉的程序。

【非正常关闭计算机】
不要直接使用机箱中的电源按钮,否则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自动启动或者运行中死机。对于Windows 98/2000/NT等系统来说,这点非常重要,严重的话,会引起系统崩溃。

【内存中冲突】
有时候运行各种软件都正常,但是却忽然间莫名其妙地死机,重新启动后运行这些应用程序又十分正常,这是一种假死机现象。出现的原因多是Win 98的内存资源冲突。大家知道,应用软件是在内存中运行的,而关闭应用软件后即可释放内存空间。但是有些应用软件由于设计的原因,即使在关闭后也无法彻底释放内存的,当下一软件需要使用这一块内存地址时,就会出现冲突。

  二、计算机“死机”的预防

   1.保证正确的Bios设置。Bios里面的设置一定要合适,错误的Bios设置会使你在运行Windows的时候死机。

   2.经常检查电脑配件接触情况。在板卡接触不良的情况下运行会引起系统死机,因此在更换电脑配件时,一定要使板卡与主机板充分接触。

   3.定期清洁机箱。灰尘太多会使板卡之间接触不良,引起系统在运行中死机,因此机箱要随时清洁,不要让太多的灰尘积存在机箱中。

   4.坚持认真查杀病毒。对来历不明的光盘或软盘,不要轻易使用,对邮件中的附件,要先用杀毒软件检查后再打开。

   5.按正确的操作顺序关机。在应用软件未正常结束运行前,别关闭电源,否则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在启动或运行中死机。

   6.避免多任务同时进行。在执行磁盘整理或用杀毒软件检查硬盘期间,不要运行其他软件,否则会造成死机。

   7.勿过分求新。各种硬件的驱动不一定要随时更新,因为才开发的驱动程序往往里面有bug,会对系统造成损害,引起系统死机,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8.在卸载软件时,用自带的反安装程序或Windows里面的安装/卸载方式,不要直接删除程序文件夹,因为某些文件可能被其他程序共享,一旦删除这些共享文件,会造成应用软件无法使用而死机。

   9.设置硬件设备时,最好检查有无保留中断(IRQ),不要让其他设备使用该中断号,以免引起中断冲突,造成系统死机。

   10.在上网冲浪的时候,不要打开太多的浏览器窗口,否则会导致系统资源不足,引起系统死机。

   11.如果你的机器内存不是很大,千万不要运行占用内存较大的程序,如Photoshop,否则运行时容易死机。

   12.对于系统文件或重要的文件,最好使用隐含属性,这样才不至于因错误操作删除这些文件,引起系统死机。

   13.修改硬盘主引导记录时,最好先保存原来的记录,防止因修改失败而无法恢复原来的引导记录。

   14.CPU、显卡等配件一般不要超频,若确实需要超,要注意超频后板卡的温度,CPU、显卡等长期在非正常频率和温度下工作轻则自动重启或死机,重者烧毁CPU、显卡、主板。
希望这些能帮到各位!谢谢支持!!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
顶

网友:
新手必看的,谢谢

网友:
从哪里转过来的.从实招来.不过还是说声THANKS

网友:
一句话总结,就是软体,硬体以及软硬搭配的问题...

网友:
基本常识,不错的。

网友:
说得非常全面,谢谢分享。

网友(2012-10-19):
CPU供电电压变化也会死机。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看的有点瞌睡了。我觉得我的电脑应该是硬盘不行吧。

网友(2013-11-17):
新人报道,很全面适合新人阅读

网友:
楼主整理的够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