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220W 显示器一亮一灭电源灯也随之一亮一灭

楼主(2012-07-11):
优派VA2220W 显示器正常开机一分钟后显示器黑掉,电源灯也灭,5秒钟后显示器又亮起,电源灯也亮,再10秒钟后又灭掉,如此重复。亮机时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图像,但是如果把VGA信号线拔掉,显示器就转入正常待机状态,电源灯转为黄色待机,不再灭掉,插上信号线就重复一亮一灭。次板为高压电源一体板,高压部分断开用通用高压板替代过,还是一亮一灭,所以怀疑是电源部分或者是驱动板,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们判断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2-7-20 16:06):
此机已修复,修复过程在13楼,谢谢大家的回复和关注!

网友(点评):
查开关信号线电压是否不稳定 在测量屏供电,如果屏供电稳定。 开关信号线飞到屏供电管上。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818

网友:
换通用高压一体板,这板没多钱,很好用

网友:
好像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查电源部分电容是否失效,稳压电路正常否?

网友:
灯管有没有换过?

网友:
我认为这种故障有三个原因:按键、电源板的保护电路和驱动板的复位电路。

网友:
你再插上信号线并且正常开机的前提下应该先查一下电源板的输出十是否稳定,若电源输出稳定的情况下还是一亮一灭,那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反之电源板问题

网友:
明显的电源负载能力差,1,换所有的输出电容,2换光耦和431,换电源芯片,4换电源芯片旁的50V/22uf电容,6换反馈电阻,0.33欧左右的,如果这6招还不行,我也没办法了,你换板吧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问题来的

网友:
你要测个点的电压正常不啊

网友:
驱动板   或者就是电源板带不动22的屏  还有按键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回复,此液晶已经修复,我把修复的过程简单的说一下,供大家借鉴,当然我是新手也走了不少弯路。
通过看大家的维修经验开始也以为是负载能力差,所以上来就换各电源输出的电解电容,换完后故障依旧,再换开关管Q801 型号是2761i ,换光耦,换431还是不起作用,接下来就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I801了,型号是p1337,用手摸它特烫手.。淘宝上定了一片换上开机,没想到故障依旧,特失望。只有查电路,量电压了。重点还是查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电路,因为它发热严重,测P1337的6脚供电,发现当显示器电源灯亮时电压正常,而当电源灯灭时此脚无电压,电源灯再次亮起时,此脚又有电压,查此脚外围元件c809、c810、r810、l808、d807都正常。晕!天气炎热再加上一时又修不好液晶,不禁汗流浃背,无意中把USB小风扇搬上工作台对着我吹,奇怪的事发生了,液晶竟然能正常点亮了,不再黑屏,顺着风吹的方向正是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这个芯片里集成了温度控制,当温度超出范围时它会自动切断电源,切断电源后芯片不工作,芯片温度马上下降,达到安全温度后芯片又工作,如此循环造成液晶不能正常点亮。这些只是我的猜想,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肯定是有什么元件不正常才引起芯片温度升高的,看芯片6脚容易坏的也只有一个d807这个快恢复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已经拆下单独量过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用一个FR107代替它,开机后一直期待的结果终于出现了,不再黑屏了,用手摸电源管理芯片不再发热。试机半天后交客户。此机修复。(电器元件的编号请参看电路图纸中的,实际电路和图纸有些不一样,但原理差不多)

网友(点评):
这个二极管是为电源控制IC提供一个维持正常工作的工作电压,同样该路的滤波不良也会出现如此问题!实际上等于IC在起振后需要一维持工作电压,那么如果6脚没有能够维持的工作电压则进入间歇振荡!很简单的问题被你搞复杂!

网友:
楼主,这个显示器你收了多少钱

网友:
特别感谢楼主,今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型,一样的现象,论坛一搜收获不小。点到就好,让我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机器,按楼主的方法修复。

网友:
以前修到过,只确定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因为还在保内,还没机会深究。

网友:
至此有些疑惑不解, 为什么那个整流二极管会导致芯片发烫呢

网友(2014-08-10):
学习了。又一个新问题。第一次知道。二极管还能导致芯片发热。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你摸电源芯片烫手,是通电摸的,还是断电摸的?

网友:
楼主分明是高手。。

网友:
经典中的经典啊 , 确实好了

网友:
电容坏 了吧楼主

网友(2014-09-15):
谢谢楼主了,这个液晶也是这个问题,本来想找个BIOS的 一看这帖子我就打开看了下,换了管子就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回复,此液晶已经修复,我把修复的过程简单的说一下,供大家借鉴,当然我是新手也走了不少弯 ...

谢谢楼主,按楼主说的成功修复显示器.但是楼主说的二极管的标号是D807是错的,正确的标号是D803.再次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