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本加电到0.98V

楼主(2012-07-11):
SONY老本   独显7500      DDR内存      加电不显。。。电压0.98V不动了。有两次跳变。。。。诊断卡28。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显卡虚了。。。加焊后  问题解决

网友:
复位之后就不好修了哦

网友:
"电压0.98V不动了"还是电流0.98A?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网友:
哎!老大们发点有点技术的好不好啊

网友:
3楼的说的好

网友:
大哥啊     发帖弄点经典点的   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