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初级班作业分析

楼主(2012-07-11):
请前往这里讨论: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9154-1-1.html
------------------------------------------------------------------

今天的作业 最后我看大家都比较纠结这个,当5V来的时候这个数字三极管导通,然后3.3V经过这个100K电阻和三极管内部电阻产生分压   ( 47/47+100)×3.3=1.05V吗?我知道 这个与门2脚肯定是高电平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1.05V

这个是我自己分析错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5V经过这个电阻分压在G级是不是要产生1.59V  我翻书看了下这个NPN的三极管导通的条件是要G级电压等于或大于1.9V才能导通?

Q16肯定不会导通,分压后1.5几吧。
q16不能导通的
R30没有装料5v怎么能过来?
楼主5V过来数字三极管能导通吗?楼主,你算算
Q16不导通才对吧

网友A:
大家都说 这个3.3V被拉低了  我认为是分压了

网友:
楼主,认真算算看这数字三极管能通吗

网友(点评):
NPN三极管导通条件:B>E 0.7,这里分压后有1.5v,可以导通。

网友B:
注意5V上拉的下面有个信号,那个信号可以低也可以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注意5V上拉的下面有个信号,那个信号可以低也可以高

下面的信号应该是高的 后面的图我没有截完  必须要同时高了 然后想与产后后面的高电平导通后面的N沟道的管子产生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信号应该是高的 后面的图我没有截完  必须要同时高了 然后想与产后后面的高电平导通后面的N沟道的管 ...

你怎么知道信号时高的啊?这个不是考你分压的,图都没有分析好。。。

网友C:
兄弟呀,你分析错了呀,是5V和三级管分压

网友D:
你这个1.05V纯属胡扯,你就算算成分压1.05V也是错的
DOCK_DET#是拓展坞插入检测信号,当拓展坞插入后此信号为低
你这个图里,+5VALW会使Q16完全导通,拉低U3第二脚
后面应该还有一部分电路,是将主板上的公共点电压送到拓展坞上,这应该是戴尔的机器
当拓展坞插入后,DOCK_DET#会被拉低,Q16将会截止,此时U3第二脚为3.3V
Q16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不是放大状态,你需要恶补三极管

网友:
厉害~~一看就知道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网友E:
这个到处打着小老鼠应该是没用料的吧。Q16导通怎么会分压呢?导通后3.3V过电阻,过Q16C.E极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呀,你分析错了呀,是5V和三级管分压

刚才翻了下 是和5V分压的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1.05V纯属胡扯,你就算算成分压1.05V也是错的
DOCK_DET#是拓展坞插入检测信号,当拓展坞插入后此信号 ...

确实需要恶补,很多还是不太明白多谢指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到处打着小老鼠应该是没用料的吧。Q16导通怎么会分压呢?导通后3.3V过电阻,过Q16C.E极接地 ...

应该是LS师兄说的5V才分压 我自己分析错了 多谢各位了

网友F:
你给迅维  丢脸啊! 应该下载个数字三极管的PDF研究下  5V下来经电阻在经过47K电阻分压 也就1.59V了        NPN  +3    +1.9     Q16 不导通!

网友(点评):
共同学习 一起成长 ……

网友(点评):
不丢脸呢。他才开学~

网友(点评):
B极1.59,E极0v,不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给迅维  丢脸啊! 应该下载个数字三极管的PDF研究下  5V下来经电阻在经过47K电阻分压 也就1.59V了        ...

我基础是差所以才发出来让大家给我看看的,我如果懂这些 就不会发这个对于你来说没有技术含量的帖子了  对于你说我给迅维丢脸  这个只能说我理解差

网友:
所以让你们学习基本电路是有道理的,就Q16而言,那两个电阻只是这个管的上偏置电阻和下偏置电阻,怎么能参与3.3V的分压呢,这三个件组合在一起,起到一个电子开关的作用.

网友G:
DOCKDET#有#的为低电平所以Q16截止。。没必要管那个5V。。。。。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DOCKDET#有#的为低电平所以Q16截止。。没必要管那个5V。。。。。我是这样做的。。。

我刚刚看了下书 上面NPN的管子的导通条件是不是要1.9V?分压算的话我算起来时1.59V 不够他的导通电压所以截止 不知道是不是 这样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看了下书 上面NPN的管子的导通条件是不是要1.9V?分压算的话我算起来时1.59V 不够他的导通电压所以 ...

恩应该是这样,,反正要满足后边的PWRSRC那个电压,这个管子的B极就必须是低电平。。。与门的AB点都必须是高电平。。。

网友:
在数字电路中   NPN三极管B级只要是高电平就导通   可以说完全导通
1.5V也能导通三极管的

网友:
明天上课问问老师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5V经R30.100k和Q18前面的电阻47K分压后,电压为1.59V,Q18无法导通,3.3V接与门B脚

是的 我之前翻书看了 这个管子的导通条件要1.9V  算下来只有1.59  之前算到3V分压了  应该是5V

网友(点评):
1.9是说 电阻左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基础是差所以才发出来让大家给我看看的,我如果懂这些 就不会发这个对于你来说没有技术含量的帖子了  对 ...

失误 我看错了  你这是 一半的图  应该是只分析这个电路  按时序  那5V 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产生那! 有的板子是触发才有  有的是待机就有 @!  一起交流 共同学习  不好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说 这个3.3V被拉低了  我认为是分压了

这个电路前面应该还有信号的,DOCK DET#是低电平,所以Q18必须截止,因为从后面的与门电路分析来看,与门的2脚必须是高电平才有效,所以Q18肯定不能导通``

网友:
不管怎样,e级是0v,b级大于0v就会导通,你不要管他会不会完全导通的

网友(点评):
0.7

网友:
这里和1.05没关系,Q16在这只起个信号转变而已,什么分压想得那 去了,估计你上课是在做梦了

网友:
如果不管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这个三极管Q16是可以导通的!
分压后电压为1.5v左右,已经超过0。7v导通电压了。
平时说的1.9导通,是说B极47K电阻的左端1.9v吧!

网友:
这种对理论要求强的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