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视器电源板故障HN198D

楼主(2012-07-11):
故障是 断电再通电后显示器指示灯不亮  放一段时间后就好了  如此反复  请问师傅们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A:
教你个通杀办法。把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通通换新  你的问题一般都能解决。以前修家电这招很灵的你试试。在不行直接换电源IC。

高手
那找你的意思是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B:
估计不能该电容的事吧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通杀办法。把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通通换新  你的问题一般都能解决。以前修家电这招很灵的你试试。在不 ...

这叫张网捕鱼法,大小鱼全拿。

网友:
是不是电源芯片附近某个电阻变的超大,要不断路了,求结果!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解不良,但不局限于电源板,驱动板也有可能

裸板测试下电压正常不?在做决定是修电源板还是驱动板。

网友:
求解中   那位师傅遇到过类似故障啊

网友:
太麻烦的话就直接换个板的了啊

网友:
相当赞成

网友:
你也用表测试下数值  这问的太不仔细了

网友:
1,刚插上220v 的电源线的时候马上测试下输出,看2路输出正常不。
2,电压正常的话点开关看测试驱动板子发出的on/off看正常有没有。
3,没了,然后各个击破!

cfx
对,按照此方法进行查,我昨天才休一台通电后灯亮就灭的显示器,就是12V电压偏高了,有15V了,输出滤波电容失效以及鼓包。换掉后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能该电容的事吧

别人说的对你还不听........

网友:
看看大电容上有没有300V所有焊点加焊,这问题得慢慢找了

网友:
通电后看有没5V到驱动板,有的话就是驱动板问题。没有就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通电后看看有5V输出吗

网友:
你用表量点数据出来看看,只这么一说太简单了。

网友:
看5V正常不

网友:
换电容 试试

网友:
换电容试一下

网友:
故障不明显这问题不好弄,得自己慢慢找,

网友: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电容充放电出啦问题,小白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
只能试一下,才知道呀!换电容吧

网友:
上次碰到一天benq的17寸,点一段时间就自己灭了,再开就开不了。最后加焊电源板上几个插件三角管后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修个电源,就那么几个元件,把电源芯片的资料找到,不难查的!

网友:
你用表先测量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能该电容的事吧
估计是电路板上的事.

网友:
电源板上有件性能不良

网友:
我测了没有12v 5v电压输出
大滤波电容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