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掉在地上 开机指示灯亮很快自动关机

楼主(2012-07-11):
朋友打架把联想G460掉在地上 屏全裂了   硬盘还没检测估计也坏了   CPU  I3 370 现在开机指示灯亮很快自动关机。主板上没发现损坏地方。有两腿的小方块元件里面的小片断路  编号为Y3   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怎么查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那是晶振嘛  唉唉  先换了他  再把问题描述详细点再发贴吧

网友:
这版主太菜了吧。不是一两次了哦。

张版主修液晶修电源很厉害的 笔记本不熟而已 你就样样行
呵呵,人家就笔记本菜了点,其它的你就不定比人家牛多少了
笔记本主板 我就是菜鸟 摔得没壳了 什么也看不见了

网友:
Y是晶振,不过晶振本来就是断路的,你说的小片是什么东西就有待研究

网友:
摔得没壳了。我量一下应该是晶振 接在电容上的那位大侠有这个板  帮我看看是多大的晶振谢谢  就是U24 48脚旁边 Y3

网友(点评):
版主你不会看图纸啊,上面写得有啊。

网友:
建议你找个图纸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主,告诉你真像 吧,100%是晶振.

网友:
查了图纸Y3是网卡晶振25M的  网卡但也不应开机掉电呀 请指点。

网友:
放弃吧 老I3机器 摔的,100% 有掉点!别折腾了 去交换板子

网友:
这个板子淘宝价钱7百多,,

网友:
掉电时电流是多少阿?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那叫开机掉电   什么开机灯亮 自动关机  一点都不专业 啊!

网友:
先换个晶振试一下

网友:
y是晶振 换了他 把他边上的谐振电容尽量也换了

网友:
楼主掉壳的是晶振,掉电要看电流是多少?这样才方便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
就是,掉电要用电源看下在那个电流掉电,这样好判断

网友:
LZ的已知条件貌似有点少哦

网友:
摔过的机子不是很好整呀

网友:
看看电流时多少掉电的,如果电流小酒掉电了,那肯定是有电压没出。看你描述摔的那么严重。酒怕桥掉点。

网友:
应该有掉点的。。。。

网友:
MB板上Y开头是晶振

网友:
应该有掉点的

网友:
Y是晶振   开机指示灯亮 估计是阀门开关不导通

网友:
摔了的本子修好了也怕不稳定

网友:
查了半天现在又重大发现  VGA供电有短路 PL7对地短路的   开机没电压输出。请问高手这个电压输出是多少伏?谢谢

网友:
楼主你太 帅了,还两脚小方块样的东西,呵呵呵,不过摔坏的机器还真不是那么好修的,按照上电时序一步一步的来吧

网友:
板主,说得的确不明白,把一些基本的说明白了,大家, 会帮助你出点子的

网友:
就这,还是。。。。。斑竹,我的娘!
那是个25M的网卡晶振,这板子我修了两个都是进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