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音箱烧了,还能把声卡烧坏...

楼主(2012-07-11):
接到一个机器,连带一个烧坏的劣质音响来得。主机可以正常开机工作,就是没有声音。机主说是昨晚开机,一按音响电源插座就听“砰”一声,然后音响冒烟...
拿小音响前后面板试听没有声音...只能推断是声卡一段问题了....
查看设备管理器,能查看到声卡,驱动没有问题....
有点傻眼...继续查吧...
没有声音

网友:
万事皆有可能,不过好像几率不大,hd声卡有些插进去设别到设备好像要点个确定才有声音出来噢。上次就是没看屏幕的提示,插了半天,原来有声音的啊,拔了后再插就成哑巴拉,6个孔没一个有声音,奇怪了,后来坐下休息看了下屏幕,kao,原来弹出个提示框要我确定,我点了下,ye,声音来了。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声卡,不一定驱动是对的,重装系统试试看,如是不行加个PCI声卡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换功放芯片试一下。

网友:
已经解决了,PCI声卡解决问题...

网友:
c重新打个最新的驱动 面板设置 在排除硬件

网友A(2012-09-25):
这种几率应该很小啊、在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