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学员LA—3401P无时钟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11):
下午基地发了块仁宝LA—3401P的板子,拿到板子、首先测短路、对各个电感打值。值都正常。接着就上电待机电流0.04应该正常吧,接着触发、电流跑到0.25.就没跑了、测各供电都正常,接着就上假负载测  CPU 核心电压1V 参考电压 0.7、 VCCA模块供电 1.5V都正常。测量时钟没电压 。(正常应该为0.37-0.4吧)

迅维笔记本老师教了,要测量时钟芯片发出的差分时钟信号(就是每个信号分为两组)、、

接着测量CPU时钟、CLK_CPU_BCLK 4 、CLK_CPU_BCLK# 4一根有电压。另一个才0、01 V(此信号两组电压值要一样才算正常)

测量北桥的时钟也一样的CLK_MCH_BCLK、CLK_MCH_BCLK#一根有电压。另一个O.O1V

然后在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 33V、旁边的晶振 14.318M 正常、、VTTPWRGD#开启信号(这信号是由CPU供电发出的来。用来开启时钟的低电平有效。)也正常、
既然时钟的工作条件都 满足了它没发出信号、明显的为时钟芯片坏了。换了时钟芯片后.两组信号都正常了。次板修复成功!

楼主有什么示波器把时针的波形量出来的啊!

网友:
我还没修到过,时钟芯片坏的

网友:
赞一个
非常好

网友:
很强悍 继续努力

网友:
高级班才开课没几天师兄就修好板子了 厉害  思路清晰啊

网友:
这个水平可知道基地的教学水平有多高。

网友:
师兄发帖一定要顶的

网友:
哥们运气好啊,我拿着块板子测了半天结果南桥坏了。。郁闷死

网友:
你可以啊,我的那个板现在还睡在那里的哦

网友(点评):
还睡着呢,几时也来一篇。

网友:
CPU参考电压 0.7和 VCCA模块供电 1.5V电压都是什么电压  有大侠告知下吗

网友A:
有个地方没看懂请教,测量时钟没电压,请教这什么电压,不是时钟的供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地方没看懂请教,测量时钟没电压,请教这什么电压,不是时钟的供电嘛

CPU 上的时钟没电压

网友:
可以,思路清晰。基地的教学牛

网友:
萧萧好强大呀

网友:
学以致用,还能总结归纳,这才是学习啊。想想自己,!

网友:
正规班出来的就是牛

网友:
修了多久啊,思路清晰啊

网友:
高手思路明确啊

网友:
学员好,可见师傅好呀

网友:
思路好清晰啊。出来久了忘的差不多了。有空要会基地补补了

网友:
一定得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