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GA掉点,植球时要不要取出空点的锡球

楼主(2012-07-11):
请有经验的帮个忙,谢谢。

网友:
焊点掉了,要看是不要重要的。跟去不去锡球关系不大

网友:
空点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一般我是不去的,但是如果你不放心,在不破坏其他球的基础上去掉,还是最好了。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

网友:
没有影响的

网友:
多谢各位的经验之谈

网友:
最好是取了。因为你那个点的球没地方 归位。。有可能去边上的位置上的

网友:
从不取下过,没影响的。

网友:
把焊盘上的补上就行

网友:
只要确定是空点就没事了

网友:
不用,没有必要。

网友:
以前我也把珠去掉,怕和其它的珠连在一起,但经过试验不用去掉也没事

网友:
去不去都没有关系

网友:
没有必要,不影响的,放心吧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的了。不必

网友:
没影响就没比较要取

网友:
不用取掉空点的球,不过最好用绿油把空点涂上,防止空点接地,后不开机,这个我以前碰到过。
当时,是台SONY 显卡空点掉了一大堆。换新显卡后短路,不开机,把空点用绿油涂上后就好了。
空点在板子上是没有定义的,但是不代表在芯片上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