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文件夹为什么打不开啊

楼主(2012-07-11):
我的一台笔记本,惠普的。昨天晚上感觉到很慢,后来把硬盘检测一下,里面有坏道就擦了一下,可是后来装个系统,把主板课件复制进去以后,主板课件就打不开,本来以为是系统没装好,就重装了几个系统,可是还是不行,搞的我现在都崩溃!各位大哥指点指点啊!

网友:
硬盘卦到其他机子上试试看吧,源文件没问题吧。

网友:
擦坏道    造成的 @!如果有想修复硬盘  必须要在修复前备份文件!!

LZ粗心大意了!

网友:
我试过,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
分区重装一下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文件头损坏,是什么格试的文件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

网友:
我重新分了区,可是还是不行。我想应该是硬盘磁盘坏了。

网友:
低格 然后分F32格式

网友:
不知道怎么弄啊,教一教啊!

网友:
先确定下你的文件是好的,到别的电脑上试下,再来修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