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联想本本的高压条接法

楼主(2012-07-11):
接了一台联想旭日C467A的本本,是显卡挂了,买了块631做上去以后暗屏,郁闷了。加焊屏亮了,没几分钟又暗了心想咋回事呢?查了图纸发现屏开关没有电压于是飞线还是不行。看来是和显卡有些小摩擦了,没办法只好换个通用高压条吧。下面就是我的接法,有大侠看不顺眼的指点下啊!!!

网友:
飞线到on  把它原来的线路断开了吗   不断开的话不还是会拉低on     还有亮度调节正常吗  不然也会屏暗

应该是断开了 (断开了D3)
同意楼主

网友:
你飞完线把以前的断开就行了,很简单的啊!

网友:
恩 一定要断后级 不然还是不亮

网友A:
ON接到+3VS,我亮度调节没接,你没看到我的图上写“空”了吗

网友:
飞线到屏上也可以啊

网友:
呵呵,on直接连屏幕上的3v电压啊

同意呀 哈哈

网友B:
我是新手       还没看懂怎么是高压板出问题了  小摩擦是兼容性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       还没看懂怎么是高压板出问题了  小摩擦是兼容性不好吗?

是显卡和EC发出的控制屏幕的信号有冲突了,改高压就是只接受一个开启信号

网友:
很简单的  就几个电压找对了 就OK

网友:
省的修主板了

网友:
有时候只能改了  没办法一呀

网友:
只要电压符合不管你怎么飞线都行,呵呵

网友:
通用高压板很好改的,电源,接地,触发。就这3个就能工作的!

网友:
从屏上拉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接到+3VS,我亮度调节没接,你没看到我的图上写“空”了吗

我是讲你原来的  原装高压条上

网友:
高手学习了。给力!

网友:
虽然没碰到过,但听老师说过。

网友:
暗屏好解决啊,19v 3v 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