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5SLI-S4跑C1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11):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技嘉M55SLI-S4主板一块,客户说点不亮,上机测试,诊断卡跑C1,测试主板各供电都正常,先换一条内存,不行,看是AMD  CPU,记得上次有一块主板跑C1,也是AMD CPU,换了CPU就可以,客户AMD 3800+,马上换一块自己4000+,结果还是一样C1。无语。还是先刷个BIOS,到官方下载BIOS,结果还是一样,拿出内存阻值卡,准备打一下阻值,一看是单桥,心想打阻值很累,还是先吹一下桥试试,没有想到吹完桥,测试一路跑码,亮机!最后主板还是上了BGA台,做了BGA!看来C1不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貌似很多东西。。做的都是经验。。。没有绝对的。

网友:
楼主还不错嘛!谢谢分享啊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么快就去干桥    不查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去干桥    不查线路?

要想修得快,先吹集成块!哈哈

网友:
要是查线路该怎么查呢?

网友:
这叫做速战速诀吧

网友:
跑C1。。。。。。。就几招还不行之后就麻烦了。。。。

网友:
还是LZ迅速啊,AMD跑C1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太干脆了

网友:
现在有DDR2和DDR3一起的内存带灯假负载,装上去灯全亮就ok,这个检测方便多了,打值累人啊

网友:
跑不过内存很多都不一定是内存这边的问题
桥也有可能

网友:
NV的单桥一般跑C1不过  大部分是桥的问题  修的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的

网友:
NV单桥跑C1想都不用想,直接加焊,不行再刷BIOS,这样更高效些,当然要保证不做坏桥为前提。

网友:
M55这板子桥的温度太高,很容易空焊。

网友:
这种能用多久啊

网友:
NV的单桥发热大  容易空焊   还有1点   散热不好  好多芯片散热片没装风扇  如果原来没修过桥的  重新装一遍  在改装散热的话  活半年还是可以的  不过也要看运气   我自己修过939的  最多的用了1边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