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不加点先修那啊

楼主(2012-07-11):
进水机不加点先修哪啊

网友:
就 看看进水的地方啊!一般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A:
恩恩 先看有些发邬的电阻 量量有没有无穷大的 然后 加焊腐蚀的芯片 再不行就把图纸中的那个部位的元器件通查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一半容易坏进水位置的电容  排阻  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 先看有些发邬的电阻 量量有没有无穷大的 然后 加焊腐蚀的芯片 再不行就把图纸中的那个部位的元器件通查 ...

咋的,我也在每个里能看到你啊!哈哈

网友:
进水严重的话,就不用修了,板层断线,超麻烦

网友:
就修进水的地方,一般有强大的地方好进水断线

网友:
就修进水的地方,一般有强电的地方好进水断线

网友:
要看有无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