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开不了机

楼主(2012-07-11):
  昨天接了一台装系统的笔记本电脑,是HP 4326S的拿来的时候电池还有足够的电,后来检测时硬盘有问题,就跟他换了一个硬盘。装完系统后,客户叫我顺便帮他把灰尘清一下。清完之后开机就显示电池电量低。就去接电源可是电源充不进电。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是0.1.开关上有3.3V就是不触发。3   5V芯片也有电压。有没有人修过这种问题呀 。帮忙分析下下呀、

网友:
我的哥啊,用电池的时候当然没有3m  5m啊,当然能触发啊,有适配器就需要3  5V啊,待机芯片的问题,有短路,

网友:
是仁宝的吧,你去看保  隔电路也有可能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中。。。。我新手,多学

网友:
应该是3,5V芯片有轻微短路

网友:
拆前正常的话,拆开测测,不触发的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是DC头的问题,HP有些机子就是要它的专用适配器才行

网友:
应该进过水,我觉得EC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源口有问题啊,不是原装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