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要同时拨号上网

楼主(2012-07-11):
上门调路由,客户说要两台电脑同时拨号上网(说是玩游戏要这样拨号,不明白什么游戏要这样),我直接进路由dhcp关了当交换机,结果两台电脑不能同时拨号,只能一台上,mac绑定还是一样,换成路由拨号两台就可以上,直接打电话10000号被告知只不能两台拨号,亲们,有什么办法可以两台同时拨号呢

网友:
这个是电信系统限制的,除非系统里面改,否则没办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同求

网友:
还能有什么办法、拉一根网线呗、

网友:
多此一举,为啥要两台同时拨号?是需要不同的外网ip吧?

网友(2012-08-27):
一根线只能拨一次号,常识

网友:
现在电信的宽带猫就带这个功能啊 LAN1  还有网络电视  还 3 和4   都支持几台电脑单独拨号 不需要加路由器的

网友:
额 很简单的  因为游戏服务器限制每台电脑登陆游戏数目  是根据IP 地址   每次拨号的IP 地址都是不同的

网友:
做个软路由,设置几个账号

网友:
楼主让客户去电信换成E家套餐吧,否则2次拨号不行。不过有些地方可以双拨的,限制了没法破解的。
那个游戏可能限制一个IP只能开一个游戏了吧,没见过这种游戏,要是真的限制一个IP一个游戏的话,网吧要关闭大吉了。

网友:
没办法,电信现在一个号只能一个拔号连接,以前还可以现在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