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笔记本电脑开机掉电超级难修精典故障

楼主(2012-07-11):
送修的DELL1420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开机掉电,据同行讲笔记本电脑原始故障是花屏,同行做BGA以后就出现了开机掉电了,焊过CPU供电芯片,又换了显卡故障依旧,如果修不好,就得要赔块主板了,自己不懂电路无从下手,所以送来我们这里求救。

拆开笔记本电脑取下笔记本电脑主板,仔细观察笔记本电脑主板明显显卡做过,北桥周围的胶也去掉了,CPU供电芯片已经焊过。主板上没有明显的进液和腐蚀现象。用万用表二极管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及各个单元电路电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在静态下没有找到故障,确定笔记本电脑主板上没有短路的地方,将可调电源调到20V,限流2A,接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电流表指针上到0.3A左右就掉电了。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在按开关的瞬间的测试,各个单元电路的电感,发现1.8V,1.5V,1.25V和显卡供电的电压都正常输出,但是CPU供电电感上无电压输出,很明显掉电的原因找到了,DELL笔记本电脑没有CPU供电肯定会掉电。

找来DELL1420的笔记本电脑的工厂PDF电路图,打开电路图找到CPU供电电路,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出,DELL1420笔记本电脑主板上CPU供电电路采用的是由ISL6260供电芯片控制个ISL6208的芯片,驱动三组MOS管产生电压为CPU供电。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出ISL6260的关键引脚,18脚VIN  主供电输入,20脚VDD为低端驱动电压输入,35脚VR_ON为CPU单元电路的控制信号。接上可调电源开机测试发现,18脚主供电输入18.8V正常,30脚VDD为5V正常,35脚为0V,很明显35脚VR_ON控制信号没有,因此可以判断为由于CPU供电芯片没有控制信号引起的CPU供电电路不工作而引起CPU电压不输出,引发的掉电故障。

继续追查电路图发现,ISL6260的35脚VR_ON控制信号来自超极EC(MEC5025-NU)芯片的48脚,其中的另外两个绿色的电阻PR81和PR83是空脚,在笔记本电脑主板实际电路上没有安装,根据DELL1420的笔记本电脑上电时序可以得出,应该得先有RUNPWROK信号给了EC的49脚之后,EC才会在48脚发现发出CPU单元电路的控制信号。按下开关测试49脚的RUNPWROK信号为0V,正常应该为3.3V,因此可以判断为RUNPWROK信号不正常引起,EC没有发出CPU单元电路的控制信号。

追查电路图中的RUNPWROK信号,发现RUNPWROK信号要输出3.3V高电平,必须要与门U9B的4脚,5脚都为高电平。U9B的4脚要得到高电平,U91A的1脚,2脚必须要为高电平,其中2脚RUN_ON来自EC开机的时候应该为高电平;U91A的1脚要为高电平,必须要1.25V,1.5V,1.05V,1.25V,2.5V和显卡的供电电路产生的PG信号,加上5V后继+5V_RUN,1.8V后继1.8V_RUN,3.3V后继+3.3V_RUN都正常,由+3VSUS经过上拉电阻R46得到3.3V高电平经过两个反向器(U6A和U6B)逻辑转换输出高电平。要想让U94B的5脚为高电平,必须要让U9C的9脚,10脚都为高电平,U9C的9脚SUS_ON来自EC开机后就是高电平,U9C的10脚3V_5V_SUS_PWRGD(3V5V电路的电源好信号)。

接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测试发现,U9B的5脚为3.3V高电平正常,U9B的4脚为0V不正常,U9A的2脚为3.3V正常,U9A的1脚为0V不正常,U6A的1脚也为0V(正常应该为3.3V)。通过测试可以看出U9B的6脚没有输出高电平,是由于U9B的4脚为0V,U9B为0V的原因是由于U9A的1脚为0V,而U9A的1脚为0V是由于U6A的1脚为0V。U61的1脚是通过+3V_SUS的3.3V电压通过R46电阻上拉,为0V说明相关电路的1.25V,1.5V,1.05V,1.25V,2.5V和显卡的供电电路产生的PG信号有一组不正常或者是5V后继+5V_RUN,1.8V后继+1.8V_RUN,3.3V后继+3.3V_RUN的有一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加电测试+5V_RUN,+1.8V_RUN,+3.3V_RUN电压输出都正常,因此可以判断是1.25V,1.5V,1.05V,1.25V,2.5V和显卡的供电中的某一路PG信号不正常输出引起的。还好每一路PG信号的输出都有一个保险电阻,否则排查起来就麻烦了,通过DELL1420的点位图快速的找到R73,R427,R504,R519,R52,当去除R504后,开机测试U6A的1脚为3.3V,

看来就是1.5V的PG信号引起的,再测U9A的1脚仍然为0V,U6A的1脚输入3.3V,经过两个反向器后应该输出高电平,断电后,通过点位图在主板找上到6脚的芯片U6,仔细观察U6的芯片发黑,用万用表二极管检测发现6脚,3脚,4脚,都相通,且对都地,看来U6芯片损坏,手上也没有相同的引脚定义的6脚芯片代换,去掉U6,直接将他的1脚和4脚相连。因为通过U6内部的两个反向器,输入高电平,输出高电平,我们直接相连也可以让4脚得到高电平。

     飞好线后,再次开机测试,U6A的1脚为3.3V,U9B的6脚输出也为3.3V,说明RUNPWROK正常,再测ISL6260的35脚VR_ON也为3.3V正常。断电装上CPU,内存,接上液晶屏,开机测试,电流表指针上到0.6A连续三次跳变,熟悉的DELL LOGO出现在我们眼前。

      DELL1420笔记本电脑的CPU供电电路和开机电路,能修这个笔记本电脑故障最关键的是电路分析,确定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故障点。

故障总结:DELL1420笔记本电脑由于1.5V的PG信号不正常,U6芯片损坏引起RUNPWROK信号不正常,引起CPU供电电路无控制信号,从而引起CPU供电不正常输出,引起笔记本电脑开机掉电故障。

分析的不错。
百度出来一堆。。。。

网友:
分析透彻,思路明确,高手。

高手 看着都头晕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应该多发点图片分析下,技术蛮好的。

网友:
呵呵  这 个 笔记本 修好你 花; 啦 半天 不只把 好麻烦 但是很 详细 很 支持 多 发 发 多 看 看  多 学习   先开始能看懂 后面 那个 信号  没 图 很模糊看完

网友:
楼主的电路知识很扎实啊

网友:
真正的高手,理论,实贱能力强大啊,佩服

网友:
图文再详细些就完美了

网友:
高手,太透彻了

网友:
RUNPWROK,PGGOOD 对于其他的不同厂家代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说法啊

网友(2016-05-02):
厉害,楼主你的思路很清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