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电池充电器同时用不了

楼主(2012-07-11):
今天接了台HP的机器
下班的时候接到的,没来得及看型号
装电池可以开机
外接电源也可以用
同时装上电池接上电源就短路了,电流跑到5点多
请教各位高手是板子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看下放电时经过的场管和保隔中的第2个场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隔离电路的MOS管击穿了

网友:
HP要用专用的适配器,,接上电池,再插上可调电源,可调电源大流会加大的,,,,,

网友:
不是MOS管穿,,,,,,

网友:
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了。这个好修的,大电流时看那个管高热。就是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