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复原被磁化的显示器

楼主(2012-07-11):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显示器被磁化是相当恼火的事情,特别对于那些显示器本身并没有消磁功能的用户就更麻烦了。其实,解决方法并不困难,对于受较强电磁干扰磁化的显示器,我们最好使用专门的消磁设备来完成,例如消磁棒和消磁线圈。

  消磁棒是针对显示器磁化问题而生产的一种短棒状的设备,在一般的电子市场都有销售。使用时持其在显示器屏幕前,以屏幕中心为圆心,做半径逐渐放大的圆周运动,直至消磁完毕。如一次的效果不明显可多做几次。消磁棒的优点是购买和使用都很方便,一般的消费者都能正确操作。

  消磁线圈是应用磁感应原理:通过线圈中的交变电流在线圈的几何中心产生一个交变的磁场,使用该交变磁场对处于几何中心的显示器的阴极进行消磁,从而达到消磁的目的。使用消磁线圈进行消磁时,手持线圈,贴着屏幕从某一个边缘开始向中心缓缓作圆周运动,到达屏幕中心后再反过来往外圈旋转,如此反复多次。结束操作是,将线圈置于屏幕中心,并使其与屏幕表面成90度角,保持垂直地慢慢后退到显示器1m以外,然后关闭电源,重新开机,仔细观察消磁效果。如效果不佳,可反复进行,直至完全消除显示器因磁化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消磁线圈的优点是效果较为显而易见(个人认为),缺点是操作过程没有消磁棒来得简单。消磁线圈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制作简单,一般的电脑玩家都能亲自动手做一个,只要注意好细节,所做出来的消磁线圈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自己制作消磁线圈,既能节省维修开支,并且通过亲自动手操作,又能使操作者获得DIY的乐趣和成就感,何乐而不为呢?下面,我们就自己动手试一试: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材料:几米漆包线、一个的圆形塑料框、绝缘电胶布、绝缘棒(一米)等。

  制作的方法:将漆包线(胶质导线或塑料绝缘导线)平行绕在圆形塑料框上,同时注意缠绕的匝数不能太少,否则所产生的磁场过小,没有实际效果;匝数也不能太多,否则产生的磁场过于强大,反对周围的用电设备而不利。实际操作中只要绕完所准备的几米漆包线即可,不可过多或过少。缠绕完毕后,将绝缘电胶布环绕粘贴于圆形塑料框上,可粘贴两到三层(至少粘贴两层,且须将圆形塑料框和漆包线的表面全部粘贴好),使塑料框和漆包线固定在一起。接下来,将绝缘棒的一端置于已固定好的圆形塑料框的一边,用绝缘电胶布粘贴固定。最后,将漆包线的线头串联在大负载的家用电器上(如电炉、取暖器或电饭煲)或用废旧显示器上拆下的消磁线圈专用电阻。将消磁线圈串联在大负载电器上或专用电阻上,是为了降低消磁线圈在使用中的电流强度以减少发热量。否则,当消磁线圈使用时,其发热量极大,极易烧穿漆包线的绝缘层,从而造成短路。但是,降低了电路中的电流,会使消磁线圈的磁场强度下降,消磁的效果就会不明显,解决的办法是增加缠绕漆包线的匝数。在增加漆包线的匝数同时,应注意到以上所提到的匝数对磁场大小的影响。消磁线圈做好以后,我们在使用时,将大负载电器接入市电,在消磁线圈中的电流就会使消磁线圈旁边产生磁场。用户手持绝缘棒没有和消磁线圈连接的一端,对显示器进行消磁。具体的操作方法在上文已经有提到。

  制作和使用消磁线圈中的我们还要注意以下几点:1、消磁线圈的大小应与所使用的CRT显示器相匹配;

  2、绝缘电胶布胶带层数至少需两层,以确保绝缘效果;

  3、在权衡消磁线圈的发热量和所需磁场强度后,确定消磁线圈的安匝数(A.T值);

  4、如有条件的,可在消磁线圈电路中串联一个热敏电阻,这样消磁线圈在工作时,会根据工作温度自动调整电流值,确保使用安全。热敏电阻的温限和阻值应根据所制的消磁线圈的漆包线长度和电路中所串联的大负载电器来确定;

  5、使用过程中应避免损伤绝缘层,确保消磁线圈的安全;

  6、使用过程中应当使用绝缘棒,最好不要用手接触消磁线圈。

网友:
LZ,显示器被磁化会出现什么现象啊??还没见看过呢,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显示器啊,你以为是液晶??

原来与此,               索得死类

网友:
现在CTR显示器,已经成为稀罕之物了,消磁很难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