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台笔记本电脑同时拨号上网?

楼主(2012-07-11):
有两台笔记本电脑,都自带有无线功能,可只有一个猫,并且只能接网线拨号上网,觉得花钱去买个路由器有点划不来,能不能设置成两台电脑同时拨号上网啊?

网友:
要是能上路由器不用生产了

网友:
四十来块也不舍得,这年头就因为楼主这样的人才让我们的生意难做呀!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错,很难实现,现在网络供应商不封路由就是好事了!

网友:
LZ好想法,我也想这样,可是。。。无解啊

网友:
可以把一台笔记本拨号,然后将这台笔记本建成AP,另外一台接收无线信号,就能实现一起上网。

两台同时拨号是无法实现的。

我赞同这个方法

网友:
几乎很难实现。7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无解哎,买个小型交换机或者路由器吧

网友:
可以呀,不知你有没有这技术

网友:
台式机可以,其中有一台电脑需要两个网卡,不然网线没发连通,可以考虑通过无线方式,自己动动脑筋啊。

网友:
别想了 只能一台上网  不能同时的

网友:
为了一个几十块的路由  不至于吧?{:soso__11824716995429377336_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看来还真难实现

也可以呀,用共享宽带就行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看来还真难实现

用代理服务器就可以呀,我教你
你加我QQ就行了,我的QQ是392832078

网友:
几十块钱  至于吗

网友:
一台做服务器一台做工作站,可以

网友:
一台电脑拔上号了 另一台再拔号就拔不上去了 可以通过网络共享来实现两台电脑同时上网

网友:
几十块钱的事 上个路由方便多 两台都随时用都可以

网友:
藐视楼主被众人鄙视了

网友:
我最近正在研究。 好了就跟你说

网友:
除了路由器,有见过交换机交替拨号的,AP(桥)是需要两块路由实现的。

网友:
加个路由

网友:
这个问题是小小小小小小小..........................................白

网友:
可以实现,利用一个笔记本拨号上网,然后进行设置,用无线共享给另一个电脑上网。如此就可以不用买无线路由器,也都能上网。

网友:
可以一条网线两台电脑上网的,你把一台电脑上网,设置无线,无线里面设置IP和你电脑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人都不好做了啊 看到了这样的 帖子 我都有种想SHI的心了

网友:
7楼是正解 WIFI的都能这样用

网友:
表示困惑,两台笔记本 同时通过无线毛 为什么就只有一台能拨号呢。

网友:
如果你成功了别忘告诉我们

网友(2013-11-10):
藐视楼主被众人鄙视

网友:
可以啊,一台拨号并共享网络,另一台用无线连接前一台就好了!

网友(2014-02-23):
看情况了,部份地区的电信光纤接入,是允许多拨的

网友:
楼住太扣了,路由器要卖不出去了

网友:
只能一台拨号,然后把网络共享给第二台用。

网友:
买个四口的交换机,然后去网站下载个HOMESHARE软件分别安装在两台电脑上,简单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两台同时拨号了。

网友:
论坛资料好难求的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加个无线猫两台机子必须拔号

网友:
可以把一台笔记本拨号,然后将这台笔记本建成AP,另外一台接收无线信号,就能实现一起上网

网友:
毒霸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第三方软件是可以的不吧笔记本做成AP有办法实现吗

网友:
拿个路由器

网友:
一台用有线上网,另一台用160WIFI

网友:
楼主太省钱了,有一种20来块的USB 无线发射器,买一个吧,插到电脑上,可以当无线路由器

网友B(2014-03-26):
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一台电脑装win 8或者win7的系统,分享网络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