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14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2-07-11):
接到一台B450客户说是进水  拆开发现在没进水的痕迹
现在情况是键盘不能用  .不认电池(不能确认电池是好坏).  电源灯一闪一闪的(感觉灯要常亮不该闪的)  不拆时有时还卡到滚动条  拆开清空下CMOS 这种情况就消失了.另在BIOS看键盘是乱码(不知是插了USB键盘引起的不?)

维修过的有:换过一个全新键盘依然没用 ,换打键盘阻止全部1000欧左右,换过一个EC!
求帮助

网友A:
你先刷下BIOS看有没有解决,,,我前天修过一台联想旭日的,型号我忘了,,是这样的情况,刚开始起动的时候进BIOS,KB也能用,但进了WINDOWS流动条后,KB没有反应,插上USB  KB也是不行,最后是换了南桥给解决的,,,供你参考下,希望有帮助!!!

网友:
你有没有看看键盘口,还有那键盘口旁边的谐振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口正常 另 接口是直接到IO的 中间没任何东西

老师说过那电容也会产生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说过那电容也会产生问题

见识少 我没听懂  谐振电容貌似只有晶振需要吧? 测量过IO晶振32.768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识少 我没听懂  谐振电容貌似只有晶振需要吧? 测量过IO晶振32.768很正常

你把排线口的跟键盘口有关的小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刷新BIOS资料

网友D:
先要搞清楚是键盘用不了,还是档机,如用外接建盘试下。认真看下进水的位置。

网友E:
能发些乱码的图片吗?修过排容坏乱码的,别的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刷下BIOS看有没有解决,,,我前天修过一台联想旭日的,型号我忘了,,是这样的情况,刚开始起动的时候 ...

我的外接USB 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要搞清楚是键盘用不了,还是档机,如用外接建盘试下。认真看下进水的位置。

你都没仔细看  就是键盘用不了 刚开始是有时会卡滚动 但拆开清下cmos就没事了  USB南桥控制的肯定能用了!汗我都说了仔细看了大半个小时 看不到哪有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发些乱码的图片吗?修过排容坏乱码的,别的没见过

没好的东西拍照  反正是乱码字母

网友:
BIOS,IO,键盘,IO到键盘的电容,接口,COMS电池换个有电的。

网友:
键盘到EC中间有断线

网友F:
南桥按道理跟键盘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按道理跟键盘没有什么关系的

EC受南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刷下BIOS看有没有解决,,,我前天修过一台联想旭日的,型号我忘了,,是这样的情况,刚开始起动的时候 ...

看你这么热心 分给你吧   刷BIOS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其怪。。。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