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G报警,滴,滴 两声

楼主(2012-07-11):
客户在一个月之前送来宏基4520G的笔记本,当 时问题是开机屏幕有背光,没有图像,外接也花屏,一看是AMD的,再把后盖打开看了,是G86-630-A2的显卡版,跟客户说是显卡,把显卡版上BGA加焊显卡,上机点亮,用了一天没有问题,客户都用了一 个月了,今天拿过来就是开机电流上大1.67A就报警,报警声是 滴,滴 两声,请问大家这个是显卡报警吗?我还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忘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现在故障时不显示

网友:
这还是显卡问题,上BGA做显卡吧,查查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直接杀显卡,风扇改长转

网友:
你没加焊下试试吗

网友:
继续休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加焊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加焊了显卡

网友:
自检完了,屏幕不显

网友:
AMD 的CPU 也容易坏

网友:
内存没过吧

网友:
最近也在修一台4520g 独显的机器,上家直接把BIOS芯片拿掉了,查待机3V,5V都正常,沟淘宝上订了BIOS芯片,昨晚换上能开机,但闪屏,冷机严重,热机稍好还没时间搞!

网友:
我的机器已经好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