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更换驱动板 谐振电容的要点

楼主(2012-07-11):
各位路过的侠客:小女子刚出道,在此请教一下更换揩振电容的问题,那个比芝麻还小的小电容的代换要点是什么?换多大的?怎么识别呢?是不是对大小要求很高的,电容颜色方面怎么看呢?

补充内容 (2012-7-12 18:36):
补充一点:那么小的元件,我眼头不好使,要用什么样的摄子?

网友A:
为什么要更换谐振电容?请说下故障好吗?

网友:
显示器吗?

网友:
应该是找   晶振M数一样的旁边的    小电容就行了。。。料板要备足。。

网友:
说清楚哪儿的谐振电容啊  主板?看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
找大小颜色相同的换上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更换谐振电容?请说下故障好吗?

这个用肉眼刚刚看到的元件,可以导致显示器不开机,或者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的故障

网友:
从来没修过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平时备些10PF-30PF的贴片电容,此电容帮助起振,稳定频率,最好用电容表测下之前用多少容量的,如果坏了或测量不出来我一般用20PF的

网友:
这样的电容没听说过啊,呵呵,还没修过你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0.1UF,我一般用,大点小点没多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