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器内置没声音,外接音响正常

楼主(2012-07-11):
     机器故障:内置没声音,外接音响正常。
开始查电路:我先测量的是内置喇叭,俩个喇叭的阻止都为0.04欧,正常;
又量了一下内置喇叭插槽的电压 如图, 电压为2.5V正常。 测量了功放芯片的供电全正常,下一步不知道测什么了,笔记本内置喇叭不响,怎样维修啊??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7-14 12:51):
故障已修复,换了功放芯片就好了,芯片昨天才到的

网友:
待请高手给的答案!!

网友:
换个功放试试

网友:
你看下图纸。有一个是静音信号。看是不是一直有效的。

网友A:
先软后硬,先安装官方的驱动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先安装官方的驱动再试试。

不行,装系统。不行的

网友:
先换下喇叭看看

网友B:
这个问题,从量的思路来看,最开始的一步你并没有走而是把后面的都走了,
你的可能不知道笔记本内外喇叭是怎么切换的,你先看下线路在外喇叭的接口地方有一个信号时控制内外切换的。当你插上外接喇叭时这个信号就会告诉系统自动切换到外接,不然则反之。你先确认这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都写在图片里了。。自己看下 吧。

网友:
已经找到了。。在下面有回复。。都在图片上。
其实感觉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分析。。
我技术也很菜的。不要笑话。。

网友:
先简单点的,换个喇叭看看。然后再搞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从量的思路来看,最开始的一步你并没有走而是把后面的都走了,
你的可能不知道笔记本内外喇叭是 ...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维修这故障,头疼啊

网友C:
喇叭的阻值一般为4欧或8欧,你说这台机器的喇叭的阻值为0.04欧,何为正常?

网友:
你看看耳机接口有没有问题    坏了导致信号切换不过来    还有功放换没有     耳机有声音  声卡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攻防坏了,如果外置喇叭想的话

网友:
耳机,和喇叭有个切换的模式的,是EC共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喇叭的阻值一般为4欧或8欧,你说这台机器的喇叭的阻值为0.04欧,何为正常?

是004欧 没点,,打错了

网友:
楼主,搞定没啊??晒出来分享下。上面图都给你了。

网友:
没修好呢,头疼啊

网友:
DELL的机子很多电路都是好的,就是耳机插孔接触问题,你用耳麦拔插试试看内置的能好不,我修的第一台就是耳机插孔造成的,换个插孔就OK了,我就这样修好了7台DELL机子啊,当然了你还是看下是哪些机型哦,有的机子出厂的时候是装Win7的客户给换成xp,这样的机子客户又有外接使用的,容易出现这故障,我这修理的都是这样子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故障已修好了。。。。换了一个功放芯片解决问题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美国神州(dell)毛病是多啊。

网友:
故障已修复,换了功放芯片就好了,芯片昨天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