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做BGA,要预热多久

楼主(2012-07-11):
完事后要保持多久,请大家谈一下,
同意楼主:
3.0
序幕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没有怎么个标准,,我一般是几秒!!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疯诳啲佦头
同意楼主:
反对楼主:

网友:
看见楼主的“头像”,又看见“完事后”上面又有回复“几秒” 连在一起让我想起XXX。你懂的!
月饼
你已经有神一般的洞察力了

网友:
“完事后”时间长短因人而异啊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网友:
做完后,只要确认锡盘已经凝固,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看见楼主的“头像”,又看见“完事后”上面又有回复“几秒” 连在一起让我想起XXX。你懂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id%3D1%26typeid%3D1

网友:
不同的板子,应该有点不一样吧

网友:
先 把温度 调低 点 了 。预热一下 啊 。然后 再干 啊

网友: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环境 就有不同的时间。

网友:
我一现到AMD的桥,时,吹三个爆两个,,,,那个桥,好薄,,,,谁有没有好的建议提下啊

网友(2012-08-12):
因bga机器而定把

网友:
不同板子情况不同,不过预热稍微久一点对预防爆桥是有帮助的。

网友:
完事后还是睡觉的好,别下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