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

楼主(2012-07-11):
心里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书上是这么说的,在MOS管中,1,2,3脚通常作S极,4脚作G极,5,6,7,8脚作D极。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分别测G,D,S之间的六次阻值,如果有一次有阻值,那么红笔连接的就是D极,黑笔连接的就是S,这个就是P沟道MOS管;
反之就是N沟道!
可我在实际测量中,怎么测到两次都有阻值?
请高手们解说一下我心中的疑惑!

网友:
要么MOS管坏了。要么是复合管。要么在线测量的。要取下来测量的。
我们测量的其实是图中MOS管中的二极管。。其它脚都不会导通的。

网友:
电流从电压高的流向电压低的一端~。一般从S输入,D输出。
这个是P沟道的吧,电流是从S极流向D极的,对不?

网友:
万用表打二极管档,G极不管它,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能导通的话就是N沟道,反过来表笔互换能导通就是P沟道,导通电压一般0.4-0.7V,这样能明白了吧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测量的!

网友A:
说老实话,我也不是很懂,很想去基地培训。

网友:
我也没弄明白,通过这个也让我学到了

网友:
在板子测量会有其它电路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老实话,我也不是很懂,很想去基地培训。

那就来吧,学校有很多别的地方没有的资料

网友:
我还看人家说,不管是什么样的MOS管,只要满足G极导通条件,S极跟D极可以看作是一根导线,电流可以从D向S流,也可以S向D流,
这种观点对不对,高手指点一下!

对的...沟道打开时.是一条导线... 不过要满足条件才可..像N 沟道的.UG>US.一定值时才能完全打开

网友(2012-10-17):
说得很对,学习了。

网友:
N沟道和P沟道的场管导通条件有何不同,是不是只是电流方向的不同(D到S,S到D)。感谢各位先知!

网友B:
哈哈 我也是新手 好像是这么回事 如果测试到有2组数值呢 好比如一个是1650 一个 556 那么我们要以最小的那个数值来判断是N 管还是 P管噢 如果 红s 黑g 呢么就是N沟道的  如果红D黑S那么就是P沟道的噢~  会了么

网友C:
以拆下来测为准。。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S级。黑接D。会有一对S-D一对有效阻止。当G级是高电平时(3V)D-S导通。。当G级是低电平(OV)时D-S截止,这种管子是N沟道的。。。。相反就是P沟道了

网友:
G-D之间接个电阻放电吧,场管收摸都可以导通的, 估计是误测了

网友:
我也不明白,学习

网友(2013-05-13):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也是新手 好像是这么回事 如果测试到有2组数值呢 好比如一个是1650 一个 556 那么我们要以最小的那个 ...

不懂你说的是啥意思

网友:
我也是,求解中,这个场效应管和这个是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就是电流方向的区别。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黑笔接D,红笔接S,阻值一半在500左右的为N沟道,反之为P沟道。

网友:
直接看mos管上面的数字 偶数时双  奇数是单

网友:
一般是这样测的

网友(2013-08-04):
谢谢月饼大大的讲解!清楚明了,比网上的资料通俗易懂!大家风范就是不同!

网友:
新手都来学习下

网友:
各位,假如主板上没有MOS管了,只有脚位,这样的话,怎么分别N和P

网友(2013-12-19):
非常感谢了

网友(2015-12-19):
先判断八只脚的是复合管还是一般的场管,然后测量SD,红接S,黑接D,数值400到700,可以断定为N沟道

网友D(2016-03-24):
引用 网友C:
以拆下来测为准。。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S级。黑接D。会有一对S-D一对有效阻止。当G级是高电平时(3V)D-S ...

感觉你这个说的我有点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这个说的我有点晕

4楼有饼哥发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E(2017-03-11):
请问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普通的mos管怎样区分p沟道和n沟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普通的mos管怎样区分p沟道和n沟道的

看一下这个视频

网友:
什么都没有

网友:
你再仔细看一下,我都上传附件了,可以下载,里面有一个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