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情况下U和显卡可以裸露多长时间?

楼主(2012-07-12):
RT,看到很多师傅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在维修中基本不在U和显卡上上散热器,我是规规矩矩上好。
显卡

网友:
不进系统不接LVDS或CRT一般不加散热器,AMD的话除外吧~

网友:
一般都裸板接电 看亮就拔了 英特尔的没的问题 AMD的 其实也可以裸板点亮就拔的 AMD温度高点

网友:
用手摸在上面 热的受不了就拔电

网友:
一般一分钟吧,AMD的时间短 由其以前的老型号

网友:
加电到亮机 这段时间可能不装的 亮了就断电

网友:
我都是加个散热片的